技嘉GA-G31M 自检到CPUID 就不动了,是那里问题大家指点下

楼主(2013-11-10):
1.这块主板开始是上电就跑CE   网上搜说是南桥或CPU座子虚焊,我发现也确实有虚焊,用手抬起半边就能跑码。于是用热风枪吹了下。2.现在能跑马了,只是上电00-C1   00-C1这样来回跑两次然后就是00-C1-C3-26-33-4*-50.然后就卡在50这里不动了。屏幕有显示,显示在CPUID那一行。没有报警。

3.会是那里的问题呢?网上查,说是BIOS或者CPU问题,CPU没问题,换到其他主板试过了。bios已经放过电了,还是一样,现在怎么办呢?是重刷BIOS吗?

网友:
上BGA加焊好了再说。

网友:
应该加焊一下再试试,会不会还是因为虚焊导致

网友A:
肯定是BIOS的问题,刷BIOS吧

网友:
木有BGA   只有热风枪,不是专业搞维修的,只是对维修感兴趣,感觉修好了很有成就感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BIOS的问题,刷BIOS吧

好的,,那我就先下个BIOS来刷刷,反正8脚芯片刷起来也简单。

网友:
bios 的事,刷个BIOS看看

网友:
是啊先焊好虚焊的问题啊

网友:
可能还是南桥的问题,先加焊吧,用风枪用不久的

网友:
这个不是BIOS问题。是南桥问题。

网友:
别搞BGA   刷bios 应该能好

网友:
技嘉板子bios爱坏

网友:
换南桥修好的飘过

网友:
来帮顶顶

Rngon -8 严禁灌水

网友:
一个好品牌的主板出故障时,应该只会出个故障的,就是CPU座子坏了。

网友:
刷BIOS试一下

网友:
刷bios试一下

网友:
如果你CPU座子加焊没问题的话,建议刷下BIOS.

网友:
在加焊一下吧

网友:
BIOS-IO-蓝桥

网友:
刷一下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