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傅帮看下这是啥原件用啥代用

楼主(2013-11-10):
师傅帮看下HP5V4A电源高压侧,我划的红圈电源IC1,网上查不到啥元件及代用?型号AAKBB

网友:
图片太小了,看不清楚

网友:
上面有写什么东西吗??发下看看//

网友:
上面写的是AAKBB

网友:
太小了看不清 百度也查不到你说的AAKBB 发个大的高清图啊

网友:
图片看不清楚,无法帮你!

网友:
你找个一样的 看看接地角一样 多数可以通用

网友:
太小,看不清啊

网友:
改通用高压啊

网友:
这样的电源板我有好几块 直接换板了  看着就心烦

网友:
看不清楚啊

网友:
是集成电路  或者排阻吧

网友:
重新照清楚点!

网友:
这个好像没有代换的,我见过,拍一个吧,或者过块,花太多时间不值得

网友:
直接换个高压板不行?

网友:
是待机电源IC,功率很小的

网友:
你干脆在网上买一个稳压5v12v的嘛,这就是电源板去掉高压啊。这代换肯定没几天就回来了的,我试过的

网友:
同大的通用高压条上拆一条下来换上就可以了,应该是通用的,那一天我也换过一次,只不过高压还有问题,就直接改高压了。

网友:
电源芯片来的

网友:
啥元件?怎么代换,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