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内存卡提示无法打开 是否格式化 想要里面数据 该如何处理

楼主(2013-11-10):
手机内存卡提示无法打开 是否格式化 想要里面数据 该如何处理

网友A:
先格式化、再数据恢复、成功率可达90%

网友:
求助,麻烦知道的说下,怎样操作恢复的几率大点,谢谢

网友B:
首先要确定是物理故障,还是文件系统故障,用WINHEX检测实际物理容量,是不是正确。如果正确就是文件系统故障,使用我推荐的恢复软件高级扫描一下就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要确定是物理故障,还是文件系统故障,用WINHEX检测实际物理容量,是不是正确。如果正确就是文件系统故 ...

多 谢 指 点

网友:
一般都是强行拔插之类的导致分区列表出错  运行DG回复分区就行啦。。。

网友:
用ChipGenius检测是否也可以判断是 否物理故障?截过图上来。
帮我看下。 比如这个没有物理故障的吗?

网友(点评):
用WINHEX看里面的容量,就是LBA值,是不是正确的,如果,容量正确,又能看到里面的各种数据,而非全00或FF,就表明是软故障,否则,就是硬故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要确定是物理故障,还是文件系统故障,用WINHEX检测实际物理容量,是不是正确。如果正确就是文件系统故 ...

请指点,用ChipGenius能否判断出是否物量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建议你,先用diskgenius看看发现不发现卡,如果发现这卡就好办就能直接恢复,我试过

嗯  好的  谢谢 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格式化、再数据恢复、成功率可达90%

你太强大了,竟还去格式化,你不知道你犯了恢复的大忌?

网友:
如果卡坏了。那数据就很难找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