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P43-ES3G点亮后到7F就掉电重启

楼主(2013-11-10):
GA-P43-ES3G点亮后到7F就掉电重启,跑码正常,显示器亮;检测卡到7F就自动重启了;风扇常转,在BIOS界面里正常,重刷过BIOS,恢复过备份的BIOS;尝试关闭BIOS里的声卡和网卡,没有找到选项;原主板上的CPU是Q8200,坏了,直接跑码CE,现在的CPU是Q8300,应该还是主板有问题吧;哪的问题啊,请大家指导

网友:
我有块同样的板,故障是:触发后反复重启,刷BIOS解决了,下载: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89735 图纸论坛也有下载。

网友:
你好,这个BIOS刷过试过了,开始没有解决;我与同样的板子上的BIOS互换后,两块板子都正常了,不再反复重启;与是贴好标签OK,放到一边,一会又想用板子测试,发现两块板子都变成了反复重启的故障了;测BIOS第一脚电压在反复调变,而正常的发现开机点亮后一直稳定在4.12V,这是哪的问题啊!!放一会就给坏了!!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