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10):
HP6930P系统供电芯片TPS51120发烫,没有3V5V
芯片
供电芯片

网友:
LDO电压肯定有短路,不知道能听懂不

网友:
这个可以通过测LDO对地阻值看是否短路,可以烧鸡法烧看哪些地方短路!

网友:
看看IO芯片是什么型号的,换个试试,这个貌似坏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