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l-i946f rev:1.2主板

楼主(2013-11-10):
今天送修二片联想946主板,加电都可以跑码到60然后停住了,显示屏都有显示,就是过不去,供电,其它的正常。想刷bios,但找不到,谁有发我一份。发到邮箱吧,这下载不了,
1831172760@qq.com

网友:
这个你试试

L-I946F REV 1.rar

网友:
第三方的说法

网友:
刚刚刷了二楼的数据,上电……唉这回不是停60哦,而是停80阿。按键盘没反应,  cpu上e5300 什么问题呀

网友:
屏显示这个,按回车没反应

网友:
手里刚好有有一片,好像还分什么BTX,和ATX的BIOS,刷错了,不跑码或者声网卡不能用,有时间去看一下。

网友(2014-01-02):
楼上大大们换成E2140就能跑马正常了
可是我要上  E5200  跑个B7就卡住屏亮无图

网友(2014-10-21):
我也遇到一样的板子 一样的故障 你修好没有 什么问题呢

网友:
会不会是bios版本太低的原因?

网友(2014-12-24):
我手上也有一块跟楼主显示一样的主板 也是L-I946F的 刷过bios也不得 郁闷

网友(2015-12-11):
我也有一块v1.1的,没whp

网友:
你这是卡开机界面了 LOGO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