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这样问题该咋办

楼主(2013-11-10):
有些显示器 毛病开机几秒不定时暗屏 ,但是拆机  用其他屏能点亮4跟灯管  如果灯管换在其她板子上也能点亮 正常使用。
遇到问题你们都咋办的 ,我是这样搞得 拆除背光 换通用高压条 测试几个小时正常交货  基本没有返修过

网友:
高压包换过没有、? 不行直接改通用高压板吧 省事

网友:
我修过,这痛死了,到现在还摸不清,哎。高压板上零件差不多换完了他就是不好,最后和你一样直接换了高压板。

网友:
直接换个通用高压板,就行了。

网友:
这种问题遇到很多啊,还是灯管老化的问题。在原来的板上不能正常点亮,用通用板就可以,主要是反馈电路的敏感度不同,原机的比较精密,稍有不稳定就保护了,通用的则不同因为要保证很高的通用性对反馈信号比较放宽。用和原机一样或稍小的好灯管接到原机板上如果还是不能正常点亮,故障在高压板上,如果正常了那故障还是在灯管上,为了维修方便换通用板是首选,但灯管已经老化了,治本的方法还是换灯管。

网友:
还是直接换吧,

网友:
这种情况基本就灯管和高压板,灯管没问题,直接换高压板,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