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3S 不显求助!

楼主(2013-11-10):
华硕K43SJ
板号:K43SV REV2.0    内存槽贴纸:K43SJ
接到机子开机电流到0.8 ,拆机测得显卡供电短路。拆掉显卡不短了。
换了个显卡上去,触发电流到1.4 不显示 。 大小写等可切换。 测得内存排阻波形感觉有点不对,闪一下就没了。内存的工作条件以满足。这机子应该要有持续的波形的。(拿好的机器测试过)
换过CPU,南桥,故障依旧。 求大神给个思路啊。  目前手上有三台一样的机子 都是电流跑1.4,大小写灯能切换的。  愁死我了。。

网友A:
内存供电芯片有看过吗?

网友:
换北桥

你是来捣乱的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内存供电芯片有看过吗?

看这个干嘛?

网友:
难搞啊  上次修个G32 换个显卡后 也是这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这个干嘛?

你说内存排阻波形不一致,会不会是供电或者说信号问题@!

网友B:
供电应该没问题   我觉得应该还是CPU那边的事缺信号啥的,,

网友:
问题都不是那么好找 仔细找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供电应该没问题   我觉得应该还是CPU那边的事缺信号啥的,,

我之前看到过大部分都是内存旁边出问题,你慢慢查吧!

网友:
求大神指教啊

网友C:
如果你测各条件都满足了还是不显示可以考虑一下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测各条件都满足了还是不显示可以考虑一下bios

BIOS 确定没问题  是之前一模一样的机子备份的  也用过。OK的

网友:
刷个BIOS不要刷原来的BIOS,华硕的机器BIOS很麻烦的,

网友:
看一下显卡各组供电是不是正常

网友:
有可能是CPU座子虚焊了 量下显卡到CPU的PCIE总线的耦合电容!

网友:
解决说一下

网友(2014-07-14):
考虑一下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