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N4110 不触发 菜鸟发帖、高手勿喷、

楼主(2013-11-10):
维修一台戴尔N4110不触发、拆板、强制触发、不行、放COMS电池、也不行、于是量电压、只有3V、没有5V、量5V对地偏低、5V是由PU7、RT8206B发出、拆了PU7、对地正常、同行拿来的机子、报价、说修、于是定了芯片、换上去、5V不对地、但还是没有电压、量14脚没有+5V EN1、这个5V是由EC发出的、换了EC、现象一样、查EC工作条件、VCC什么的都有、就是没有ALW ON信号、怀疑EC 的BIOS、论坛下了个BIOS、刷上、开机、电流一路小跑、

网友:
由于不知道怎么上图、就没有上图、求高手指点上图

网友A:
是刷EC【旁边的那个BIOS吗

网友A:
我的刷了还是不行  但是客户说是死机过后不行的     很是怀疑  但是刷了EC旁边的还是不行    是不是要刷另外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刷EC【旁边的那个BIOS吗

是的、就是那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刷了还是不行  但是客户说是死机过后不行的     很是怀疑  但是刷了EC旁边的还是不行    是不是要刷另外 ...

死机、怎么死的、是什么都动不了、还是直接自动关机、要问清楚客户哦、你量一下供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编辑时候 有个附件 可以上传图片啊

谢谢指点、下次我找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