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开机触发电流值1.1A左右又掉电?

楼主(2013-11-10):
版号是LA-6881P,换了CPU故障一样,换了内存也是如此,开始怀疑显卡,重新做了BGA,还是一样,换了旧板上的芯片重新做,还是一样,显卡是N12P-GT-A1,难道2个显卡都是坏的?还是缺电压?还是桥有问题? 桥的BISO刷了,故障依旧。

网友:
这个还是 哪个芯片虚汗 加焊下显存、和北桥。祝你好运。

网友:
CPU供电芯片pu901,7脚有VR_ON,3.2V,8脚PGOOD有输出3.2V VGATE。

网友:
电压出全了 吗  ,特别是集显电压

网友:
显卡供电芯片PU801,38脚VR_ON有3.3V,40脚PGOOD也有3.3V电压VGA_PGOOD.

网友:
好了麻烦大师说下 我的问题一样。谢谢

网友:
这机器北桥容易出问题

网友:
你看看集成显卡的电压出来了没

网友:
这个板子待机电流不对,买了块新板子,待机电流0.019A,DISPOFF# 不管接不接液晶屏都是3.2V电压,原来的板子始终没有。CPU供电芯片的电源好信号都出来了VGATE,已经走到第11步了,应该电压都正常了,后面就是时钟、复位了?  不解为什么待机电流不对?

网友:
哎,桥拆下了后,清洁的时候有焊点连在一起了,有没有解决的方法?

网友(2014-11-13):
最后换板了吗

网友:
这机器显卡的问题比较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