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不认硬盘跪求!

楼主(2013-11-10):
       我这有台HPCQ40,INTEL芯片组,板号:LA-4103P。
       机子是不认硬盘和光驱,USB可以使用。经过维修换掉过硬盘、南桥、桥到硬盘交换数据的电容,刷过BIOS,都无果。硬盘接口有5V,时钟也有,但是就是不认硬盘。我都没招了,哪位还有高招,指点下,谢了!

这是到桥的时钟,测得这里有0.45V,2个信号。

这是硬盘接口,主供电有5V,C510、C511换掉了

这是到桥的,C431、C433也换掉了。

网友:
南桥有个什么模块必要要有电才能认硬盘 忘记了 我去给你找下哈

网友A:
SATA模块供电1.5 和3。3

网友:
引用 网友A:
SATA模块供电1.5 和3。3

知道具体引脚和名称吗?我这没看见有呀

网友B:
要么是桥SATA模块  要么是桥到硬盘线路出问题

网友C:
看看硬盘接口的PIN 有没有下陷的,我就修过接口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AJ7  AH7 看看

这我测了,没有电压,但这个是桥里出来的啊,经过一个22欧的电阻接地的。不是外面供电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看硬盘接口的PIN 有没有下陷的,我就修过接口坏的

没有哦,我都加焊过接口了,就差没换了,再说光驱也不认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么是桥SATA模块  要么是桥到硬盘线路出问题

我测过桥到硬盘的4根数据线,确定没有断线的。

网友D:
这个南桥貌似不贵...换个试一试...

网友E:
cq40 有修过两台是硬盘接口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南桥貌似不贵...换个试一试...

大哥,我上面说了,桥已经换过了,还是老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E:
cq40 有修过两台是硬盘接口坏了

关键是,光驱也不认,这不可能也是接口问题吧!只是硬盘不认还可以试下!

网友G:
试试把u3时钟芯片到南桥这部分电路有无问题,换掉u3试试

网友:
大家提到部位楼主能查过了,是不是忽略了什么?
故障解决后,希望楼主能分享一下。

网友:
是不是时钟芯片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试试把u3时钟芯片到南桥这部分电路有无问题,换掉u3试试

但时钟这边测得0.45V。然后经过0欧电阻,到桥。我拿了台相同的好板IBM桥测试这个时钟信号时0.55V,那应该是对的呀!

网友H:
光驱跟硬盘都不认,那就要去找下它们的共通点啊,这不是单独的硬盘或者光驱电路的问题。你摘桥的时候,是不是焊盘上掉点了?我觉得桥的可能性是最大的,这是最大的共通点了。

网友:
时钟有发出的有供电0.45,是否要测下是否有波形呢

网友:
楼主重点测南桥SATA模块和更换CPU试一下,遇到一台CQ40报硬盘错误,是CPU坏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意见,AMD的板,先代换CPU试试。

网友:
所有的数据线 对地打下阻值  拿块好板子对着修  怀疑 有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关键是,光驱也不认,这不可能也是接口问题吧!只是硬盘不认还可以试下!

AH18 AJ18这两个时钟信号是时钟芯片过来的,查查看,还有供电脚AJ19外围接的R389检查看看。

网友:
可以线把硬盘借口换了 这个机子硬盘接口容易坏  要不就改个接口  另外我前天修了个E42J 的硬盘不认是时钟 坏了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时钟是用示波器看的么?

网友:
硬盘接口代换一下实在不行再买个全新的南桥换上

网友I:
我看你还是老老实实把各项工作条件都查一下 比较稳妥

网友J:
现在南桥新的也不一定是好的,你再换一个试一下

网友K:
你怎么不看看硬盘和主板的接口,转接头,这个CQ40 AMD机器上面有很多有这个问题

网友L:
就算光驱不认,也不能排除接口问题。或者 光驱的接口进水,或者连锡。有修过别人换接口不细心,导致的5V接地。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光驱跟硬盘都不认,那就要去找下它们的共通点啊,这不是单独的硬盘或者光驱电路的问题。你摘桥的时候,是不 ...

桥我换的新桥,首先桥已经排除可能性,还有其他的供电数据都正常了,剩下只有时钟这可能有问题的可能性大些。虽然时钟有0.45,但不知道有波形没,我这又没示波器。哎!

网友:
引用 网友L:
就算光驱不认,也不能排除接口问题。或者 光驱的接口进水,或者连锡。有修过别人换接口不细心,导致的5V接地 ...

我这机子是一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K:
你怎么不看看硬盘和主板的接口,转接头,这个CQ40 AMD机器上面有很多有这个问题

但光驱也有问题你怎么解释呢,如果只是硬盘不认,哪接口的可能性就很大了,但是光驱也不认,这也不会太巧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J:
现在南桥新的也不一定是好的,你再换一个试一下

虽然不能肯定桥是否好的,但是换了新桥还是老故障,你觉得这个还是桥的问题可能性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看你还是老老实实把各项工作条件都查一下 比较稳妥

我已经老老实实的查过了,都无发现问题,现在除了时钟有0.45,没波形这个不知道,我没示波器

网友:
没有掉点啊,共同点都查过了,没发现问题啊,可是桥换了还是老样子,怎么还是桥的问题呢,不会这么巧啊

网友:
接口电路都跑不过供电和时钟这二关最后就是SB了,如果这些都正常话,哪这机器真的是神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