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K9N6GM2-V2 跑D5 OC 的维修

楼主(2013-11-10):
故障现象:跑D5 D6 OC停止。
维修过程:供电都正常,刷bios,座桥,换晶振。拆外设。无果
发现:问题键盘口没有供电,发现有个小八爪IC烧坏,V星好用这个东西,不要说没目测。因为地方比较隐蔽开始没查到。
解决:飞5V给键盘口。
发帖目的:有些板子跑过内存后停一些比较少见的码,要记得键盘和u口供电。测一下。比如:C7,E9等。这次的OC。
上图;

网友:
台式机主板修赚多少钱啊 小问题可以搞搞 动桥就没意思了 除非料板上有好的料 还有空余时间 修修防无聊 呵呵 不然直接换

网友:
比较少见,PS/2没供电会造成不显示。

网友:
比较少见,学习一下

网友:
目测还是很关键。

网友:
台式机还修的这么起劲啊   俺们这就是那几招不行就换了

网友:
我也修过一个一样问题的,上机重烤北桥,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