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N50107声报警 1.4电流

楼主(2013-11-10):
戴尔N50107声报警 1.4电流,北桥干了  BIOS 刷了  还有那的是啊

网友:
换北桥试试

网友:
北桥加焊一下

网友:
显卡没么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这款机器貌似不好搞,这个板子好像检测不到CPU也是7声报警,你找个U换了试试看

网友:
风枪吹吹试一试

网友:
这个故障基本是PCH和CPU的问题

网友:
大小写灯怎么闪,检测不到屏也会叫,我修到8声报警,干了显卡还报警8声,后来接上屏就亮机了

网友:
通病。显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