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G4 短路是否通病

楼主(2013-11-10):
修过4台HP G4 都是在显卡附近一个电容短路掉 有其他人修过这问题么

网友:
手里刚好有两台 不过都不是你说这个

网友:
不一定!没遇到!

网友:
我修了一台是显卡问题

网友:
没有遇到过  应该不是

网友:
之前修过一次是这样的情况!  也算是个小通病吧! 只要是这机子短路的话 就先查查那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