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kpl-am se 无复位

楼主(2013-11-10):
p5kpl-am se 无复位 内存 桥 CPU 供电都正常  复位针  3.3V  PCIA15 0V    B16 0V  看了论坛查时钟芯片第9脚电压0.9V 连接一个8.2K 电阻 电压为3.3V      IO换过 还是一样  不知道咋修了

网友:
没复位先修时钟,没时钟查PG,没PG查供电。

网友:
直接换掉或拆掉CPU电源芯片旁边右边最上面的42T。

网友:
这种板子应该是954的时钟芯片,最容易坏了,如果PG信号正常,供电正常、时钟正常,先换个时钟芯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