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X61外接有声音,内置无声,怎么回事

楼主(2013-11-10):
昨天接手一台thinkpad X61笔记本,外接有声音,内置喇叭无声,有点奇怪

检修时:分析客户有可能按静音了,就按了键盘左上的音量按钮,内置喇叭就有声音了,以为好了,就关机准备给客户拿走了,因为他人回去了,就放在一边.  没想到开机时竟然又没有声音了,喇叭取下来测试是好的,以为系统问题,重新装了系统也是没有声音
有点奇怪的地方是:放在那里播放音乐,等会儿偶尔会短暂的响一声,这时候按按键盘左上音量键有时就会响了,有时怎么按也不会响的,不管内置有没有声音,外接都有声音的.

大家帮忙分析下:有没有可能是键盘有问题,还是主板有问题,我个人感觉键盘坏的可能性要大些,没有键盘替换试,

网友A:
是不是耳机插口的问题   有碰见过插口问题的  换个耳机插口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耳机插口的问题   有碰见过插口问题的  换个耳机插口就好了

如果插口有问题,也会导致内置无声的,不过我换了,也是这样的症状

网友:
最好尝试原装驱动,如果还不行你可以把键盘线拔掉然后外接键盘进系统试试

网友B:
拔掉键盘开机,内置也没有声音,外接还是有声音的,键盘应该可以排除了,剩下来就是音频端口或电路有问题了,

网友:
直接一个USB声卡搞定

网友:
有没有换个键盘试试了?

网友:
排除键盘,可能是功放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拔掉键盘开机,内置也没有声音,外接还是有声音的,键盘应该可以排除了,剩下来就是音频端口或电路有问题了 ...

拆机检修,发现是摔的,笔记本右下角主板变形,用手压了,内置外接声音切换都正常,内置发音也正常,可能摔空焊或掉点了,加焊芯片后竟然不能开机,后重焊后,恢复亮机,客户拿来能开机,只是声音没有,不敢继续整,考虑到费用问题及南桥等芯片集中于此,如果整不亮容易纠纷,就还给客户,不过,总算知道原因了,感谢大家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