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l630-05r

楼主(2013-11-10):
版号为bm10g-6050a2338501  故障为不加电   拆机测试无代价电压 测试保护隔离正常   找到待机芯片PS51125 测试工作条件正常   但是5v待机电压对地短路  经测试为5v滤波电容c6200短路   把电容拿下来再测试不短路了  阻止对地70多   插电源出待机了  开关亮机 ok!   此机器我已修了两台了  都是这个电容坏了   应该是通病  各位同行注意啦

网友:
简单修修钱到手了,曾经遇到过

网友:
谢谢你,希望下次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