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6兄弟们 要怎么改 大电容呢 进来帮我下急

楼主(2013-11-10):
ACER 4736  会掉电  网上兄弟们 说换 NEC 大电容 可以好  我先试着换一下  折下 来  现 在拆下来 是这样的 大家看一下 接着问题来了  找了 4个 330电容  不知道 要怎么安装 上去 网上看了 兄弟们的照片  是焊在 主板的 两边  焊的 好像是 正极 请问一下 你们的负极 是焊在哪里  可以 帮我 指一下吗 谢谢了 下面 这图是 兄弟们 上传的  不知道 你们 中间 负极是焊在哪 在线等  谢谢了兄弟们

网友:
有知道的吗  说下 谢谢了

网友:
不知道从别的地方因一个地线可以吗

网友:
中间的就是负极,实在不行你就飞线接地。

网友:
中间 问题是没地方焊呀

网友:
不知道要焊在哪里

网友:
外面正、里面负、你量下就知道了、正极也只有几欧、至于负极怎么借就随你自己喜欢了、

网友:
中间有个线性5V的过孔  楼主看仔细了别搞短路了
最好撬大电容的时候 底下留一层  我都是这么做的

网友:
接线改就行了,不用取大电容

网友:
看见有兄弟直接在CPU供电电感旁并联电容,这也是个好方法,大电容不必取

网友:
中间就是负极,找个合适的地方把漆用刀片刮开,再焊上去就好了。其实换三个就好了六个太多了又不好焊。

网友:
就这样 就行了撒

网友:
刚才忘了讲,中间有两个小点挨在一起的那点是正极,不要把那两个小点也刮开了

网友:
我一直都是加两个电容的,都没拆过大电容。

网友:
六个焊在一起!中间飞条线

网友:
我也该过不过没有成功学习学习。

网友:
中间加息是地,两边是正极,用两个330的电容就行了,一边接一个,中间用手术刀刮掉绿油就是地了。加锡连接即可!

网友:
其实没必要非换大电容,cpu旁边加两三个就可得,拆了也可以先把三个电容的负极用线连起来再焊,注意要两个小孔不要焊连了

网友:
4个330的就没问题了。

网友:
只要放上去焊上正极就行。美观不美观的无所谓了。反正客户不会看这个。只要亮机了。哪个会去看你做的活漂亮不漂亮

网友:
用刻刀把中间刮出来 也可以不刮 把负极用导线连在一起 飞到地

网友:
找四个330的电容,然后斜着焊上去就OK了,外边的是正极中间的是负极!

网友:
过来学习下,我们店里也有放6个的,也有放4个的,都行……

网友:
应该是并联 不是串联吧

网友:
把中间的 绿油挂掉 露出铜箔 把上面镀锡 再焊接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 将电容依次串联吗
当然不是,是并联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