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400开机反复掉电后才亮

楼主(2013-11-10):
一台IBM R400独显的机器开机指示灯亮屏幕不亮,要反复自动加电掉电三次机器才正常点亮,只要机器亮了,就一切正常了,
拆开机器用电流表发现只要电流上了0.92就可以亮,如果不亮的话电流在0.91就掉电了,又自动上电,  后来发现CPU供电的地方进了点液,我清理了下,检查测量了,没有断线的,可机器还是掉电,请大家帮忙分析下,深表感谢

网友:
掉电的时候,供电正常吗?

网友:
R400不插小电池好像要掉三次电才会亮机

网友:
建议你把那个建拆下来再清洗板子。 看看周围有没有腐蚀的情况

网友:
IBM有的机器如果没电池确实是要掉几次电才能开启的啊!

网友:
正如楼上所说 IBM某些机子不插COMS电池 会掉电3次才能亮机!

网友:
LZ  你把电池插上,第一次掉三次亮是正常的,

网友:
新手飘过  学习。。。。。

网友:
新手来学习的!

网友:
很多机器没有插小电池都会上电掉电在上电,ibm就是三次才显的。对于修板不熟 的新手来说是个误区,带你的师傅没说过吗

网友:
RTC电路~~到南桥断线了

网友:
经验不足  没装bios电池就那样啊

网友:
那你换一个有点的电池

网友:
那是正常现象 不装电池 和刚装上电池就那样

网友:
你把BIOS电池装上试一哈 还掉电不。 把进液的地方先用烙铁拖一下

网友:
学习了 俺是新手

网友:
11楼说的有道理,你可以换个小电池有电的,不行,再按11楼说的做……好了的话,记得公布答案……

网友:
是的!  有些机器不上COMS电池不亮机的(极少数)  主板有的要重启好多次才亮   常见

网友:
检查下COMS电池是否有电,三次掉电亮机后系统时间会变回出厂不!

网友:
谢谢各位好心朋友的热心帮助,我明天就换个电池试试,还没注意这个呢,修IBM 机器很多了,我怎么就没发现这个问题呢, 以前到是见过没装COMS电池不跑代码的,呵呵这个还真不知道,
谢谢大侠的指点,试后回来汇报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