型号TFT185W80PSI MUC 显示器不亮

楼主(2013-11-10):
驱动板715g2904-2-2  显示器不亮,指示灯同样不亮(梦想家)

网友:
这个数据是好的吗。。

网友:
好的,今天用这修好一台梦想家不亮的故障,于是就上传了,其实也是在迅维上下载的

网友:
从讯维下,然后再传到讯维。获取下载分。楼主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