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接内屏的话主板会产生屏供电吗?

楼主(2013-11-10):
今天接一台方正S4010G,开机白屏,外接显示,告之顾客屏线或显卡故障报价拆机,一般白屏都是缺屏供电导致的,拆机后测屏线接口,果然没有屏供电PLVDD3.3,查上级电路是由显卡发来的屏供电开启信号异常,直接飞线解决,之后测屏供电有了,但是开机变成了灰屏,怀凝屏信号LVDS有断线,测屏接口各信号阻值都正常.于是拆开屏查屏电路发现屏上的屏线接口松开,插紧重新开机显示正常.想问下是不是内接屏的话,主板上的屏供电就不会产生吗?如果是的话那主板的屏供电电路就没问题.

网友:
标题打错了,我的意思是:未接内屏的话主板会产生屏供电吗?

网友:
有的会 有的不会 !  现在的机子好像都必须接屏  才会出屏的供电!

网友:
解决说一下

网友A:
就算没接,一般都是有屏供电的吧

网友:
解决了呀,飞了屏供电,上面屏掉重插了。不过我后来觉的屏供电应该没坏,是上面屏线松了电脑没检测到屏才没有屏供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算没接,一般都是有屏供电的吧

查了下,应该主板开机后会通过DDC_DATA DDC_CLK检测屏,检测到屏后再发出屏供电开启信号,开启屏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了下,应该主板开机后会通过DDC_DATA DDC_CLK检测屏,检测到屏后再发出屏供电开启信号,开启屏供电。

那就是要先检测到屏,才有屏供电了,明白了

网友:
现在的机子大多数都要接屏才有供电输出,楼主思路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