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师兄 这两个95831是否通用?

楼主(2013-11-10):
麻烦师兄们解惑

网友:
可能的,可能互换,一样的

网友:
可以,大胆的去试吧

网友:
换上试一试就知道了

网友:
可以的  哦上次试过

网友:
你查引脚定义。。一样的就可以换。。。目测应该可以的。。

网友:
一样的就可以换

网友:
只要外形一样型号一样就可以用了

网友:
可以的 这不型号一样的么

网友:
查资料看引脚啊,

网友:
这个型号一样,可以换!

网友:
isl95831hr isl95831r 通用的,白皮书上这两个后缀没什么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