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2061wd显示器不通电,总是二极管MBR520O总是击穿短路

楼主(2013-11-10):
联想L2061WD液晶显示器不开机,二极管SR520击穿短路,换上同型号二极管用几天又击穿短路,请高手指点

网友:
管子质量差,换成RU4就好了

网友:
20V,5A肖特基整流二极管,代换型号有SR530,SR540,SR550,SB520,SB530,SB540,SB550。

网友:
用耐压值大点的代换一下  比如SR5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