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觉得内存双通道比单条的如何

楼主(2013-11-10):
今天有人问我做双通道的性能是否比单条的好。我没有用过不知该如何回答,虽然看过很多资料上面都说双通道的性能要比单条的好,但似乎记得以前看到一个资料说内存单条的要比使用两条的速度快,所以我也弄不懂了。有没有亲自测试过的朋友,给俺这菜鸟讲解一下如何??谢了

网友:
双通道 就好比两条水管取水,频率一样,相同时间内,交换传输的数据量肯定大咯。。。。插槽颜色相同的是为同一通道

网友:
就是带宽大点,日常运用基本感觉不出

网友:
intel平台,组双通道,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

网友:
快

□大□东 -5 严禁灌水

网友:
一般都选用单根的~··

网友:
双通道明显速度快

网友:
用AMD的处理器  没感觉出来

网友:
双通道比单通道快

网友:
如果是集显的话用双通道提升比较明显,如果有独立显卡单通道也没什么关系。

网友:
带宽大,还是会好点。。。

网友A(2016-09-28):
应该是双通道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双通道好吧。

我感觉双通道好,一个通道的话就比如水流一样会很挤的,造成电脑运行慢

网友B:
跑分,和玩一些极端的游戏有区别。
其实现在的瓶颈是 硬盘,买个好点的 SSD ,体验效果不是一般的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跑分,和玩一些极端的游戏有区别。
其实现在的瓶颈是 硬盘,买个好点的 SSD ,体验效果不是一般的爽。

感觉固态硬盘的价格偏高,实际成本没有这么高,老是感觉很快就要降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固态硬盘的价格偏高,实际成本没有这么高,老是感觉很快就要降价了。

估计年前不好降价啦 内存 等都在涨价

网友:
我个人觉得不如单条稳定。这个的提高不明显!

网友:
现在已经不是内存容量、频率的问题了,我认为毫无意义

网友:
现在的瓶颈是硬盘读取写入问题。

网友D(2016-12-27):
差不多了,单边的也挺好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差不多了,单边的也挺好的

个人感觉还是双通道比较好,速度快,理论速度快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个人感觉还是双通道比较好,速度快,理论速度快

恩,可是要贵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