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手提灯插上电后啪啪响

楼主(2013-11-10):
昨天用了一下很久没用的充电手提灯,打开开关后灯不亮,另一边的看书用的灯亮了一下就灭了,是没电了。
于是把灯插上插座充电,把开关打到前灯,然后插上电源。听见插座上啪啪响,灯亮了一会儿就灭了,再次拔插电源后就不亮了。
打开内部看到了有几个
二极管
,用万用表测试应该是都正常的,还有一个方的电容,无法测试,两个电阻,一个测试是正常的,根据色环上读出的,大概380欧,还有一个不知道怎么读,用万用表测试要20m档才有读数,不知道好坏,电路上的原件基本就这几样。测试电池的电源只有1.2V左右,发光二极管的电压只有0.4V左右,把单个光二极管放到可调节电源上发现3.4左右的电压能亮,而在电路上只有0.4V,所以都不亮。
最后把电池拿去,直接接电,还是会啪啪声,灯忽亮忽灭。
请问这个灯还能修吗,怎样修。
调节电源

网友:
好歹也上图噻。无图无法判断。

网友:
最好上图,正反面.
估计是电容降压充电电路.
不知电池是什么电池,MH电池可以是1.2V的,可通过升压电路提升电压.也可以是4V电池组,没图难以判断什么原因.

网友:
直接通电亮灯,有可能把220V电压加上LED上而导致LED烧坏.

网友(2015-11-14):
这种充电手提灯应该不贵吧,直接买个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