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两条内存开不了机的问题

楼主(2013-11-10):
       联想G31-LM2的主板,两条一样的金士顿DDR2 800的内存条,两个插槽,两条插上开机屏不显视,CPU显卡风扇都转。只插一个槽 随便插哪个槽哪个内存都正常开机,请师傅们帮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把CPU脚清干净,不行就刷BIOS,再不行就用单条内存

网友:
谢谢现在就是用的单条的内存

网友:
k42jr  也是这个问题  搞 了半天

网友:
要是都搞干净了~··只能解释不兼容了

网友:
不兼容的可能性大点

网友:
有这样的,我一台式插两根内存 直接电源都不动,去掉就正常,不兼容问题

网友:
看一下内存是否正常

网友:
应该刷写BIOS再看。楼主到底最后解决问题没有呢?

网友:
兼容性或者北桥

网友:
可能是不兼容,就用的一条了

网友:
兼容性 用同样品牌的内存

网友:
       G31主板支持双通道内存,老机子通常会发生卡板插接口氧化所致的接触不良故障。如前面帖子所说的,机芯拆出机箱,在桌子上接好通电试一下,也容易、方便确定问题所在部位。
       依你的片言碎语分析,有几种可能性:
       1、内存兼容性问题。大厂产品(主板)兼容性好一些,小厂产品通常较差(可换两条同一品牌同一批号同一容量的内存上机验证一下);
       2、板卡接触不良或内存插槽坏掉(单条内存在两个插槽中都试过吗?);
       3、北桥中的内存控制器有受伤(可能性较小);
       4、插内存时会使主板受力变形,是否板上有问题?

网友(点评):
无语 上面都说了两条一样 插一条随便哪个插槽都行 你说的这些不存在

网友:
最好搞同一种条子.接触不良故障也是有的.

网友:
内存 不兼容吧。或者主板bios有问题

网友:
同牌子的内存也会有这样不兼容的问题,你要知道内存不兼容率是很高的,不知道自检机制是啥,为啥要这么高的精的检测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