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久没有这么快的修一块板子了,我也秒杀一个,见笑

楼主(2013-11-10):
有一段时间了 ,接手的都是同行拿过来的板子,从来没有吹掉网卡就ok的情况,不是没图纸的新板,就是修得乱七八糟的垃圾,为了2、3十块钱,真的很累。今天终于也快了一把。
MSI的,板号给忘了,不过这都无所谓,如果有图纸可以省很多事。上电不跑码,俄罗斯卡显示clk不亮,查时钟没问题,费了几分钟时间,甚至测了下检测卡的clk灯,结果证实时钟没问题,但是灯不亮。
忽略时钟,查供电——没有cpu供电;查供电ic条件——没有en;查en来源——vid_gd为低。这时候需要图纸了,vid_gd源自vid_gd#过非门(三极管)——实测vid_gd#高,继续往前找,终于找到了这个Q14,总线供电好信号vtt_pwrgd过q14翻转为vid_gd#。
测量vtt_pwrgd为高,但它并没有拉低c极的vid_gd#,吹下q14,是一个常见的w04三极管,但是没找到同型号的,于是图省事了:

网友:
维修价格真低,修主板的技术值得学习。这行真难做,什么都在涨价,就我们这行降降,不能再降了

网友:
请教楼主,芯片的管脚字母都代表什么呀,想学习,想学习不知从那里查。我只知道VCC和GND

网友A:
快是够快了!不怕后遗症吗!

网友:
华硕主板有的也是很多小三极管作怪

网友:
修得很有经验

网友B:
楼主直接把C极VID-GOOD#信号短接到地了   我用的也俄罗斯卡

网友C:
没图纸都可以,真的不错,像这种信号问题,没图纸就放弃了,谢谢分享!

网友D:
这应该是没复位的板吧。兄弟 搞清楚故障点,修起板子很快的

网友(点评):
严重同意

网友:
楼主的技术真好!顶下………………

网友E:
不太明白你说的 管脚字母 是什么意思,我技术不高,初学的话可以互相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快是够快了!不怕后遗症吗!

怕啊,所以上来找批评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直接把C极VID-GOOD#信号短接到地了   我用的也俄罗斯卡

卡是挺唬人的,不过有时候挺怪,可能还不太会用,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图纸都可以,真的不错,像这种信号问题,没图纸就放弃了,谢谢分享!

有图纸啊,这种信号如果跑线路就很难了。不过肯定能跑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应该是没复位的板吧。兄弟 搞清楚故障点,修起板子很快的

对,检测卡上显示无时钟无复位。源头是供电还没全呢

网友:
你们就好啦,我还没看昨明白楼主说的专用术语呢

网友F:
w04不是很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w04不是很多吗

有种怪现象,不想要的时候满眼都是,想要了就找不着而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太明白你说的 管脚字母 是什么意思,我技术不高,初学的话可以互相帮助

就是你所说的vid_gd  ,  vtt_pwrgd这些都代表什么呀,想学资料怎么查呢

网友:
谢谢分享,楼主很有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