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维修HP4411S进系统滚动条掉电特殊故障一例

楼主(2013-11-10):
机型:HP4411S 板号:6050A2297301-MB-A02  INTEL芯片组 三代内存
接到机器先拆机处理散热问题后还是掉电,换内存还是掉电,再换硬盘装系统到加载驱动完了后还是掉电,换CPU后还是掉电,先加焊下CPU供电芯片还是掉,看来不能偷懒只能用示波器一一排除了 图中黄线全表示SLP—S3#—3R
监测SLP_S3#_3RVR_pwrgd波型如图: 怎么会两个同时掉,修了那么多掉电的,这种掉法还是第一次见到 再随便找一个电压+VCC_CORESLP_S3#对比还是两个同时掉,如图: 分析要点:1,可能是3V 5V待机电压带负载能力下降,2,充电芯片误保护动作或充电芯片有检测到过流,3,那就保护隔离管带负载能力下降或隔离管之前有元件虚焊 再用SLP_S3#_3R+V5A对比,波型如图: +V5A电压掉电后700MS后又上升为正常状太,难道真的是待机电压带负载能力下降?先在+V5A端加个220电容后还是掉电,正要打算换个芯片试试,手上的TPS51125用完了,看来只能再测了,测SLP_S3#+VBATR公共点电压如图: 公共点电压掉电后再恢复正常状太。到此问题基本找到,为了判断是不是充电芯片保护动作,人为把Q25 G极接地,再监测,还是掉,问题出在两个隔离管上的可能性最大了,果断换掉Q25Q26问题解决。此机器修起来还是挺顺利的,因为有点位图图纸。修好后的分析,其实掉电应该与Q26无关,因为Q26他里面还有一个体二极管,示波器监测时公共点上的电压基本上掉为OV再恢复正常,如是Q26引起一般不会掉到0V再恢复正常。各位看官如觉得可以就大胆的打分砸过来吧,反正砸分不扣自己的分  补充,由于有个探头有点问题,所以测的有点杂波

 会员12033512元2023-1-23 06:02

发现晚了,没能用分砸到你,还好支持按扭还可以点。
没用过双通道呀,一般也想不到用双通道来修,学习了
楼主只发一下示波器图片,图纸和图纸截图都没上传
果断收藏采集。你懂的
同一期的 差距真大

网友:
这个修得确实很不错,不能加分,就夸一下吧

网友:
楼主用的什么牌子的示波器呀。

网友A:
楼主掉电的机器这么多啊?

wxf
wxf

网友:
楼主的示波器好像很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掉电的机器这么多啊?

同行都怕修掉电的,所以就给我修了

网友:
可以测双线的,就是好啊。可是我不会使用,主要还是没示波器。
我有个台式主板,在快进系统的时候就掉电。
我也想对比一下SLP_S3跟各大供电的情况。

网友:
普源怎么调追踪?能发个贴吗

网友B:
最好上一下实物主板元件图。。
或是PDF那种图纸分析更加清楚明了。

wxf

网友:
楼主普源真心不错,啊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好上一下实物主板元件图。。
或是PDF那种图纸分析更加清楚明了。

机型已说,板号也说了,如看官想认真去读帖他自然会去打开图纸慢慢看,那样效果会更好

网友(点评):
也好. 理解你的用意了。谢谢。

网友:
兄弟果然厉害,分析的不错,不错不错

网友:
这是绝对是自己领悟出来的啊, 咂分了。  厉害

网友:
现在只会简单的  希望 兄弟发个双通道调试贴吧

网友:
楼主示波器分析能力与检修方法值得学习,对了,楼主用的是什么牌子的示波器

网友:
我们要学他的思路,波波的使用也需要研究下的。

网友C:
楼主修得不错,你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楼主几期的、?

wxf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修得不错,你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楼主几期的、?

几期的我忘记了,2012年8月分出来的

网友:
双踪怎么弄

网友:
  示波器太简单了 , 我直接用万用表抓点.

网友:
修得真好,学习下

网友:
楼主厉害啊。。我双通道也是向你看齐的。。。我现在会调出双通道。。谢谢楼主你,不然我也调不出来。。。。

网友:
上一遍掉电的我记得楼主也将温控的信号跟S3作比较的。。这次没有的

网友:
还有想问一下楼主,用示波器是如何监测带负载能力下降的呢

网友:
我也买了个普源的示波器 但是不大会调 双曲线的怎么调的

网友:
LZ从VCC_CORE和SLP_S3#同时掉电,怎么想到3v/5V待机电压带负载能力不够的?请教一下理论依据!!

楼主说的待机电压没了,应该是s5电没了,SLP_S3#和S0电压同时掉电吧
同意
wxf

网友D:
待机电压掉电没了,S3电压没了,SLP_S3#和S0电压当然会同时掉电,个人自己的一点看法

wxf

网友:
示波器不错,我们自己用的是安泰信,新的,有点用不习惯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待机电压掉电没了,S3电压没了,SLP_S3#和S0电压当然会同时掉电,个人自己的一点看法

可以用打个比方,你家里面的是灯同时都关闭了,你肯定会去怀疑总开关吧!而3V 5V 公共点就像是总开关,当然这是我个人的看法,要说里论,我想懂时序的人就明白了

网友E:
请问楼主为什么用SLP—S3#—3R这个信号做比较呢?为什么最后又用SLP_S3#这个信号和公共点做比较啊?

wxf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请问楼主为什么用SLP—S3#—3R这个信号做比较呢?为什么最后又用SLP_S3#这个信号和公共点做比较啊?

SLP_S3#就是SLP—S3#—3R只是少打了个3R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SLP_S3#就是SLP—S3#—3R只是少打了个3R了

那为啥要用这个信号做比较哇?

wxf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为啥要用这个信号做比较哇?

这个先不分析,后续有机会的话会发有关分析的帖了

网友:
首先要说的,就是楼主修的不错,示波器用的很好!个人看法:掉电交没有那么可怕,可怕的是你细心不细心,万用表完全能够做到,关键是看判断。第三个图就已经说明问题所在,示波器看得明显,但对不太熟悉的人来说麻烦,万用表测电压,判断很重要!

网友:
原来是这样  上次也有一台

网友:
2013年以后 真正的高手只会出现在民间了。 示波器 是不能离手了  。比如svid信号

网友:
4411S 见到的是员的真的很少,此机经典

网友:
确实是高手,迅维的毕业的高材生

网友:
我定你一下

网友:
示波器的高手

网友:
羡慕啊,有示波器修机器就是省事多了

网友:
看不懂啊,太深了
看来我还得多学学呢

网友:
实地的学员真的是太牛了,分析的很有道理,而且用示波器用的像个神一样!

网友:
利害呀,还没达到这个层次,楼主要是能解释一下为什么怀疑是充电IC保护动作,

网友:
掉电的就是麻烦

网友:
高人什么时候发个实例看看,这种掉电的用万用表真的没法解决!!

网友:
CPU供电出问题了

网友:
这种方法没有用过看来得买个示波器了

网友:
楼主学得真好。。。刚刚迅维出来··但是还是不怎么会用双通道的示波器啊

网友:
楼主示波器什么型号的

网友:
修的不错,思路很明确,示波器用的少

网友:
还是要学会用波波!

网友:
楼主示波器用的太好了,可以指点一下吗?

网友:
示波器用的很牛叉

网友:
楼主太好了!教小弟一招!

网友:
楼主思路不错。
看到好多人问楼主用的普源示波器,个人觉得如果不买泰克(不差钱的话当然用泰克),推荐用普源ds1102e
,100m双踪,性价比较高。具体使用只能熟能生巧了,在基地这是阿林老师主教,号称抓波大法,很怀念在基地的日子。

网友:
楼主的示波器用的真好 而且维修思路和比较清楚 向楼主看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