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730 跑0.7掉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3-11-10):
今天同行送来一个东芝L730 版号是DABU4DMB8F0. 开机后 电流跑到0.73掉电 掉电后能再开机仍然掉电 拆开后发现已经被维修过的二修机器 不过动的不大 桥 显卡 没有动 EC的BIOS 桥的BIOS 都有焊接痕迹 还算不错 最恨有的维修同行把所有的桥 显卡都BGA焊接 搞得最后板子鼓包没法修。。。
写帖子不容易 看完觉得不错多多加分啊 最近下载有点多 嘿嘿
开始维修 先把BIOS在论坛上找到都重新刷一遍 故障依旧 掉电CPU也可能坏 找个I3的CPU 换上 故障依旧 发现CPU是NEC大电容 花了4个330电容 故障还是一样 把内存拿下来 发现电流无变化 测了一下内存的几个供电都正常 把HM55的桥的供电测量一下也正常 板子上每个供电都测了一下也都是正常的 如果按照时序倒着查桥应该发出PLTRST 桥的工作才算完成 找了图纸MINI槽的22脚是PLTRST

开机后发现没有电压 为了保险起见找到网卡芯片的2脚也是PLTRST 仍然是0 说明桥的条件不满足  桥要是想发出这个PLTRST信号 必须是收到各路PG信号 我也不知道要哪些信号 不想浪费时间一个一个找 但是我知道一定要有CPU PG信号 CPU电源芯片是PU6004 1脚发出PGOOD 实际测量3.3V 正常

这个信号一定要和其他PG相与 顺着信号查找到U30门电路芯片

实际测量DELAY_VR_PWRGOOD MPWROK 都是3.3V 芯片供电正常 4脚必须要有3.3V电压 但是4脚0V 我也懒得找这个门芯片 直接2脚-4脚飞线 开机电流上到1.2 顺利亮机
别忘了给点分哦

网友A:
这也算是秒杀了吧!

网友B:
为什么2   4脚飞线。  直接 4  5脚飞不是更稳定

网友:
5脚是供电 有大电流的 我们要的是信号 信号是几乎无电流的 短时间没问题 长时间会烧坏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也算是秒杀了吧!

不算秒杀 其他的不说 没有点位图 光是打着手电筒找U30这个芯片就找了快半小时

网友D:
HM55的桥容易空焊,也许加焊下就好了

网友:
思路清晰快速。

网友E:
H55的桥应该焊就好了

网友:
赞一下,我和你是同道之人呀——LR

网友:
55的桥 收到所有好信号 在发出PLTRST去复位硬件   CPURST去复位CPU对吗

网友F:
楼主思路清晰,楼主怎么不检查R558这个下拉电阻呢?

网友(点评):
赞同 就算遇到特殊 这个电阻短路的 飞线过后也是不回开的机

网友:
楼主的思路是一步一步的不错 一般掉电的机子我一般都是先查MINI 22 的  秀出来才是最重要的  唉想到了 前天还有个 方正的板子没修呢 也是没有复位

网友C:
引用 网友D:
HM55的桥容易空焊,也许加焊下就好了

不是空焊的问题 空焊和短路 飞线是没有效果的 我维修不到最后 不轻易BGA焊接 可能会扩大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思路清晰,楼主怎么不检查R558这个下拉电阻呢?

电阻是不会短路的 电阻坏了只能阻值变大或者无穷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算秒杀 其他的不说 没有点位图 光是打着手电筒找U30这个芯片就找了快半小时

呵呵,维修就是这样,几句话就说完的,需要几个小时才能修出来

网友:
不简单。。。一步一步走着

网友:
高手啊!飞线挺省事,代价小。利益最大化。

网友:
你已经是高手了。顶一个。

网友:
搞得比较好,也走了多路

网友:
很厉害,加分了

网友:
高手啊  向你们学习  向你们致敬

网友:
技术好,才能偷懒啊。;楼主的技术真牛。举一反三。

网友:
高手啊,简单直接是最实用的方法。

网友:
学习了,现在我有的图纸还不会看呢

网友:
楼主的思路很清晰。劳记MINI槽的22脚PLTRST#

网友:
楼主时序掌握的不错

网友:
正好有一动台在修的机器

网友:
思路很好,正好我也在修这个

网友:
南桥复位不正常引起的掉电确实该注意这个问题,之前我也遇到过

网友:
楼主技术好学习了

网友:
飞线修得快

网友:
不错的思路,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修法很不错 维修思路很不错  楼主为什么不查下U30的2脚来确定是否门电路损坏 不过楼主这样修很快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网友:
学习啦 不过觉得还是45更稳定

网友:
楼主维修思路清晰,维修技术很好,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思路好,手段也好

网友:
楼主功底很好啊

网友:
不错,又学一招

网友:
CPU  好信号有了 说明前面的供电基本正常 只要查相与电路  楼主思路很好啊   秒杀啊

网友:
    U30不是很好找么。直接用万用表跑。不就是个5PIN IC么。思路很清晰。SYS_PWROK没有导致SB不RST。

网友:
通过时序快速的修板、、

网友:
思路清晰不错。。。。。。。

网友:
不错的!~我想楼主修了好几年了吧!看来修笔记本必须懂电路啊!好难啊!

网友:
修到修到就喜欢直接拉跟线省了不少时间

网友:
肯定是哪路PG信号没出来引起的。

网友:
学习了,楼主所言极是啊。

网友:
这个真是思路清晰.下手果断.飞线飞的也好.很强大

网友G:
“HM55的桥的供电测量一下也正常 板子上每个供电都测了一下也都是正常的 如果按照时序倒着查桥应该发出PLTRST 桥的工作才算完成  ”  PUTRST无电压,说明桥的复位工作没完成,继续查它的工作条件,PG信号就是其中之一,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HM55的桥的供电测量一下也正常 板子上每个供电都测了一下也都是正常的 如果按照时序倒着查桥应该发出PLTR ...

桥的工作条件就是供电 时钟 正常后 收到PG信号 会发出RST信号 PG有多处来源 但是CPU PG是一定有的

网友:
非常好的思路呀!

网友:
高手呀,不过要花很多时间,有时候加焊会快点、

网友:
知道了有的信号不可以从限流大的地方飞线。。。。。

网友:
不错学习了   向楼主的技术看齐

网友:
引用 网友H:
打着手电筒?  什么情况?

陈好,在新疆搞的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2   4脚飞线。  直接 4  5脚飞不是更稳定

时序不一样啊  大佬

网友:
引用 网友H:
打着手电筒?  什么情况?

用功刻苦啊  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空焊的问题 空焊和短路 飞线是没有效果的 我维修不到最后 不轻易BGA焊接 可能会扩大故障

我也这样认为   在说那个门挂了关HM55屁事

网友:
引用 网友E:
H55的桥应该焊就好了

大佬   门的工作条件满足了证明桥的PG是出来了的  只是门没输出  一般都判定门挂了

网友:
就怕认真二字啊,修机细心很重要啊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详细,找问题的速度也快

网友:
掉电的机子怎么量这个PG,是不是表笔放在PG上然后按开关测瞬间的电压

网友:
楼主这个机器能稳定吗

网友:
就喜欢这样的一刀切啊! 棒

网友:
要是桥有问题,飞线是很不会好的。

网友:
好东西啊
下次有相同的问题好解决楼主辛苦了

网友:
楼主就是厉害啊?  直接飞线的话不会对后继有要影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