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棍节福利-DELL-E2210Hc驱动板疑难杂症通病

楼主(2013-11-10):
光棍节福利-DELL-E2210Hc驱动板疑难杂症通病
E2210Hc  2009-2010版本都适用

症状,冷机能开机,热机关机在开开不了,不插信号线能显示插信号线黑屏开关灯亮无反应,各种电压正常疑难杂症不妨把这3个16V100UF的电容换掉(C305,C704,C707)准OK,没电容表的直接秒杀掉这三个电容吧,反正都好找没有16V100UF的找几个6.3100UF的换上去也行

网友:
学习借鉴下。但到现在还没遇到过。

网友A:
说实话 我都没看懂  应该是显示器吗

网友:
呵呵!这情况多了!不光是这机子!

网友:
有一块联想L1950WD的驱动板,和你情况差不多,试下行不行!

网友:
楼主用电容表测出来的吗

网友:
是通病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 我都没看懂  应该是显示器吗

没看懂多学学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 我都没看懂  应该是显示器吗

DELL 显示器驱动板呀

网友B:
是那三个电容爆了?漏电?还是。。。。?没搞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那三个电容爆了?漏电?还是。。。。?没搞懂!!!

应该是电容的热稳定性差,引起的无显示

网友:
以后遇到,直接秒杀

网友:
这三个电容换了就能好么?

网友:
你乍么查出来的呢.呵.

网友:
万用表好像无法测量的,反正坏的,测量还是和好的一样,

网友C:
以后遇到可以直接拿下,不过楼主是怎么测出是这三个电容损坏哪,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
aoc 造的板 就有这毛病

网友:
也许是碰巧吧,驱动板硬件没几个东西,一是供电,二是晶振,三是开关供电,四是输入电路,五是对屏的供电,六是MCU程序。检查完以上六步,没问题就是MCU芯片故障了,换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以后遇到可以直接拿下,不过楼主是怎么测出是这三个电容损坏哪,能分享一下吗

电容拆下来测容量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容拆下来测量~

拆下来也一样,你试一试就知道了

网友:
学习了,下次碰到试 下 。。。那三个电容是测出来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容拆下来测容量

哦,受教了,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