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好了好长时间的点屏工具

楼主(2013-11-10):
拿来有一段时间了,看着挺复杂的一直也没用,就在那扔着
今天快下班的时候突然想起来,昨天同行送过来两台没主板的一体机让给测试下屏,还没给人测

说实话,显示器对我而言仅仅懂个皮毛,就会改个高压板,让我去找驱动板电屏,我都会被搞的一头雾水,不过这个客户也是个老客了得罪不起,所以只能硬着头皮上吧
翻了翻箱子把这玩意给翻了出来

先看下机壳,使用说明都在上面印着

一共分6部写的很清楚
1.这玩意需要一个12V的供电
2.用+ -号来选择要测试屏的分辨率,位数,然后按确定键
3.选择屏电压,3V或者5V。然后接上背光,屏线和屏
4.分为两种 第一种纯色测试,不接VGA,按电源键开机,通过按+ -选择不同颜色来判断是否偏色,等等故障
   第二种通过VGA接口连接到电脑上,然后按电源键显示电脑画面
5.更换相同型号的屏测试只需要按电源键关闭后即可,更换不同大小的屏需要断开12V供电后方可进行
6.报警时表示有短路,检查屏线使用是否正确,屏线是否短路,屏供电选择是否正确,如选择不正确则会报警保护,测试过程中没有关机直接更换屏幕测试也会报警

看明白了使用操作,接下来开始测试,把一体机屏拆出来目测为21.5的LED屏。查了下这种屏的最佳分辨率是1920*1080 机器上自带屏线和升压板,我数了下屏线正好10对,所以是双8的屏,对照下图找到

代码51为1920*1080 双8
此机屏线和升压板走线都为通用所以不用再去换线,将屏线第一脚与设备上屏接口第一脚对齐插入,将升压板排线插入设备高压板接口处,上电

未接入VGA 测试结果如下

接入VGA后

看来这台屏没啥问题,用相同方法测试下一台

也没问题
测试感觉这玩意挺好用的,省老鼻子时间了。

我记得在架子上有台22寸显示器也仍好几个月了,一直没修趁这个机会把屏也给它测一下

22寸宽屏显示器分辨率为1680*1050 数了下自带的屏线也为双8

找来高压板和屏线接上,设置好代码

成功点亮

色彩正常,不过屏有点闪,看来灯管坏了

VGA接入测试正常
接下来又测试一台17寸的方平
查了下屏参是双8 分辨率1280*1024代码41

直接接入VGA测试

妹妹的,幸好还没给换灯管,现在屏自身有问题,如果先换了就说不清楚了搭张屏给客户

为了测试它的兼容性,又找了张笔记本的14LCD测试

单6 分辨率1280*800 代码02    不过接上后发现屏没亮。。。。
仔细查看后应该显示了但是没背光,怀疑高压板没工作

于是从外部给了背光一个电压

上电测试正常,当然屏本身就是坏的

最后想找一张14LED测试,后来没对应的屏线接口只好作罢

不过14LED的升压电路部分需要一个19V电压 还需要从外部接一个19V过去

总的来说这个设备还是不错的,能点亮大部分屏,为快速判断屏是否正常节约了很多时间,不过测试的过程中发现经常插拔屏线很容易把插屏线的接口插弯,抽空研究一个转接卡来保护设备自身的接口
补两张内部图,有兴趣的可以分析一下

网友:
厉害呀!!没有看过这

网友:
哈哈,楼主的宝贝不错啊,比我们用的16元的驱动板测屏,新鲜多了

网友:
这个确实很方便,省去跳线麻烦,不过这玩意价格不菲,改天也用单片机DIY一个.

网友:
这种类似的工具基地的淘宝店有卖,我看蛮久还没有买。

网友:
有这玩意真方便 看了下淘宝没有卖的呀

网友:
140的LED  直接给它12V电压就可以点起来了,不用另接19V

网友:
LED和LCD没有什么不同,只是光源方式不一样,大同小异

网友:
不错的工具嘛,也去买一个,检测屏幕也就快一点。

网友:
这工具我也是第一次看到,确实是高科技。真是老行业,新技术。省时,也避免了误判。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广告的  6820加个单片机而已  这些20元就可以搞定

我也想知道,你告诉大家一下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广告的  6820加个单片机而已  这些20元就可以搞定

采用何种单片机,有没有编程好的程序,单片机与你说的6820如何连接到一起,还是单独开个PCB。我很想知道希望你能详细分析下 让大家学习下

网友:
我以前  也想买  这个  点评工具   最后· 没有 买成  买了一个  点灯管的  测试仪  8.5元    也可以  直接  测试屏的灯管 但是只能分  灯管好坏  没有楼主的那种 可以  点亮  测试  屏好平坏  顶

网友:
有意思,,,,免费体验不

网友:
感觉工具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看吧  18元就解决的 测屏仪器 我自己用的就是

没有找到,什么型号,需要做什么改动

网友:
专用设备啊!还是国产的。

网友:
白菜价的话马上入一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看吧  18元就解决的 测屏仪器 我自己用的就是

没见到有18块的啊?啥关键词搜的?

网友:
这个工具很好,网上一两百块的也有大把的,真用起来的话省很多力气了.

网友:
在上面看还以为是什么高档仪器。。后面拆开看了。。原来也是一块驱动板。。。给外面的壳HOLD住了

网友:
楼主的神器是什么名字啊!像大家分享下

网友:
kanqilai看起来挺先进啊。

网友:
所有屏都可以用吗

网友(2013-12-10):
我们用的也是的高压条。。。。。不小心还会被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