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B460内接屏不定时的亮机自动重启

楼主(2013-11-10):
一台联想B460笔记本修好后只要接上内接屏,开机有时一下自动重启有时候又能正常亮机,论坛上说是外线网卡的问题,也有人说是屏线的问题或者是CPU供电上管的问题这些我都全部换过了还是没解决问题,请问有高手遇到过这问题的吗?赏分50求解决!  还有原来的待机芯片是TPS51123 我现在用TPS51125代替不知道是不是这芯片的原因引起自动重启的?

网友:
装读卡器无线网卡的小板别装试下是不是每次都不重启。上次一个b460也是的,待机芯片附件烧个小洞,背后大面积烧。修亮机后发现装起来老重启,裸板没装那个小板时又是好的,后来客户急要就给他改了个usb无线网卡进去

网友:
小板应该没问题,不接内屏,接外屏也不重启而且用的还好好的,小板和内屏二选一,只能放弃小板

网友:
不装小版2选一是不重启'但是我试机3个小时又重启了'这下没折了''今天想把CPU供电的铁MOS管全换了'因为昨天只换了U36,37

网友:
9脚的一个电阻应该腐蚀了,仔细看看

网友:
会不会是3,5的供电芯片有腐蚀!以前经常见到有关情况!

网友:
还是2选一把机器交给客户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机器好了吗?还过几个小时重启啊?

关注一下。也出现这样的问题。一直没有修好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注一下。也出现这样的问题。一直没有修好过

2选一给客户用着先了,也就是无线网卡不要接上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