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COFF信号,联想G430单用电源,电池单用可以开,一起装只认电池

楼主(2013-11-10):
关于ACOFF信号,
联想G430
板号:LA-4211P
故障现象:用电源可以开,电池也可以开,用电池电源一起只认电池
维修过程:
从故障现象来看,主板本身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单用电源或者电池,都能正常开机使用,一起装上就只认电池,先装上电池充电,发现一会儿后,恒流源变成0A,在进系统后,再接电源,一会儿变成电池供电,看来重点查充电和放电电路,
       以前没太注意ACOFF这个信号,现在电源无故关闭,裸板测试,发现电池充电一两分钟后ACOFF变成了高电平,故障找到了,如图:

和ACOFF相关的就这么多元件,PQ14,PQ15,PQ27都坏的话只会拉低ACOFF,影响ACOFF的只有EC,什么情况下EC会将ACOFF变成高电平呢,换了一个新的EC,故障依旧。
    认真比较充电的时候,电池充电电感的电压是12V多,停止充电的瞬间,发现电感上有19V,再测B+,变成了电池供电模式,这个19V是哪里来的呢,两种可能,一个是充电上管,一个是放电管PQ32,更换PQ32后故障排除。
      ACOFF是关闭AC供电,当EC检测到J电池电源的供电对短时,停止AC供电来保护电池。PQ32软击穿引起EC保护,拉高ACOFF

网友:
你的故障是电池放电管击穿?还是其他问题导致?
acoff不是为了防止短路而设计的。

网友:
又见灌水大师。。 感觉楼主机器会返修。。

网友:
找ACIN信号,这个信号有问题会出现这样的故障

网友:
机器修好大半年了,至今没有返修,ACIN这个信号,与ACOFF完全不相关

网友:
没返修就说明楼主找对问题了嘛  不过按照一般常人来修肯定是检测电源的检测电路就是充电ic那一片 肯定是先看ACIN 呵呵 不知道楼主有问题的时候ACIN是否正常勒。。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的问题     外接电压没有到公共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