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点亮后掉电.

楼主(2013-11-10):
机器送修时风扇坏了温度过高最后北桥坏掉了,加焊后不无果,最后换了一片,换后又可以点亮了却出现了掉电的情况.硬盘、光驱、键盘、都没有装还是掉电。。。。不知道是那里问题

网友:
CQ40显卡问题啦  通病来的

网友:
应该换个CPU试一下

网友:
先把能换的都换一下,再看看显卡

网友:
楼主,你的机子是AMD的还是intel的......

网友:
如果是AMD的看是不是散热没处理好哇

网友:
是显卡咯 ,散热导致

网友:
是AMD 的换过CPU了还是一样

网友:
应该显卡吧

网友:
北桥问题 换个新的

网友:
北桥早就换了一个全新的了还是一样掉电。不过有的时候又不掉.

网友:
有示波器的话测一下公共端电压和3、5付是不是带不起负载呀,或者是某个电压滤波不良

网友:
直接干显卡

网友:
能进系统先测测温度先啊    不行干了显卡再说

网友:
那就查温控芯片,

网友:
一般掉电还是北桥,是不是没上好。

网友:
大家说的都有道理,都试一下把 如果板子成色新的话就干北桥了

网友:
换个CPU试试,不行加焊显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