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MacBook Pro A1278硬盘排线故障修复一例

楼主(2013-11-11):
       一台苹果 A1278,EMC No 2351的机子,开机白屏,开机按option键也无法调出开机选择项,测试过程中只要把硬盘拔掉就可以开机调出选择项,选择光驱启动,一切都正常,但只要一挂上硬盘就白屏,通不过。       至此,考虑故障的三种可能性。1、硬盘坏。2、硬盘排线坏。3、控制硬盘的芯片或外围元件出了问题。
       换硬盘,无果,故障依旧,硬盘放其他机子上一切正常,排除第一种可能性。刚好客户有两台同型号的机子就让一起拿来替换排线测试了一下,测试下来确定是排线坏了。本着节约成本的考虑,客户要求先看看排线能不能修好,实在修不好再另外购买。

        从有故障的排线来看,硬盘正常通电运转,说明电源供线没有问题,实测也证实了,那肯定就是数据线出了问题,那就先看接口电路图吧, ,其中6、8、12、14脚是数据线,就对这四条数据线重点检查,最终发现连接12脚的排线中已经断开了,找到故障原因,接下来就好办了,开始焊接,由于排线引脚比较小,焊接时还是花了点功夫的。上图: 排线主板接口处。 排线硬盘接口处。
来张整体的效果图
看连接主板的效果图
完工收钱。没多大技术含量。让老鸟们见笑了。

网友:
呵呵  故障简单  如果没有相同的配件  就看自己喽

网友:
不错, 思路清晰, 维修省时间, 客户沟通顺畅, 祝生意红火!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判断准确 好样的

网友:
这么小的接口都焊阿,不容易吧?

网友:
谢谢分享 涨见识了

网友:
N1278的硬盘排线容易坏   这是通病

网友:
希望楼主多发些这样的实例给我们,谢谢了

网友(2015-02-13):
这种的一般直接换新排线,一般用苹果的也不在乎那几个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