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花屏,有图有真相

楼主(2013-11-10):
一台LG  显示器。型号E2060
显示花屏,客户拿售后检测说驱动板有问题。 客户说自己换过驱动板,一样的故障,说拿来我看看。
万用表测试屏上的供电5V 只有4.05V    12V有14v左右的电压。 感觉这些电压都正常。
  前辈们有没有遇到过这种 问题的, 给提供个思路

网友:
检查一下屏线,重新插拔一下看看呢。

网友:
别听客户的,咱先换个驱动板试试!要是还那样,应该视屏的事儿了,屏插子不虚焊吧?换根屏线试试,还不行加焊或更换屏电路的主芯片!

网友:
是屏的聚焦芯片问题  直接加焊芯片

网友:
有的客户太会忽悠  自己先换个试试

网友:
屏挂了啊,不要听客户忽悠

网友A:
要是他自己这么说,我就直接说屏有问题!

网友:
没遇到过,帮顶

网友:
赞同!一般别人说的都只能参考还要自己去确认,排除驱动板还花屏,就可以考虑一下屏 IC.

网友:
同意3楼的,做维修的最重要是自己测试,不要听人说,说的很有可能是忽悠的

网友:
伽马电压 查伽马芯片

网友:
屏啊驱动板啊 换着试吧

网友:
驱动板.屏线一起换...

网友:
楼上各位的经验小弟学些了哈,下次遇见一定能用上!多谢楼上各位兄弟!

网友B:
是灰阶的问题

网友:
屏线没弄好

网友:
5v只有4.05正常吗?我感觉重点还是驱动板

网友:
客户能修好就不会找你了,不用听他们说是什么故障,按自己正常维修的思路一步一步检测,先换屏线,然后点屏,屏接口接触不良的碰到很多,好好清洗一下如果接口中间部位的间隙变大就轻轻的压回去。

网友:
换掉屏线有惊喜喔 ,4.05V肯定低了

网友:
颜色失真。品牌机的话,先调对比度。R.G.B等看能不能解决,再动硬件。

网友:
换了屏线 把屏接口按一下  正常这样的花屏都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有时VGA线坏也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之前碰到过明基的也是这种现象换VGA线后就好了,仅供参考。

网友:
插拔一下屏线,或直接换一根试试,不行就屏挂了的可能较大

网友:
用橡皮擦一下屏线看看 不行再换驱动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灰阶的问题

灰阶  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他自己这么说,我就直接说屏有问题!

我也是这样说的。
客户也有拍照片,  说是在别家修过。
换了驱动板画面也一样。

网友:
屏的問題GAMA IC

网友:
引用 网友C:
灰阶  什么意思?

你先测屏上的电压,不正常的话先把电压搞正常

网友D:
直接飞个5V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飞个5V

:我也是这样想的。  不行就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