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笔记本CPU、显卡温度高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3-11-11):
(无正文)

网友:
之前修过一台华硕笔记本,型号不记得了。因为其它原因刷了最新的BIOS,发现cpu的温度明显没那么高。

网友:
这个倒是第一次听说  学习下

网友:
楼主说的很对,散热处理好后,就要刷BIOS

网友:
有听说过,但没有实际试过
有机会试试

网友:
有些机刷BIOS能解决  有些不能解决

网友:
多数还是散热片问题吧

网友:
Y460 显卡不装官方驱动温度很高呢 还

网友:
硬件解决不了 就只能靠厂家的软件了

网友:
听说过 没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