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品牌机不开机

楼主(2013-11-11):
rt 开机不过自检 向右倾斜机箱可以开机 有时候动动内存也能开机 是那里的原因啊

网友:
清理一下主板内存插槽,换一根内存再试试效果

网友:
说的太笼统了,拿过来检查一下吧。。

网友:
问题说具体点才有办法解决啊

网友:
替换法测试吧,按部就班

网友:
内存换过没有明显效果。也用橡皮擦过。插槽没清理。要怎么清理插槽啊。

网友:
拿出cpu重新装入

网友:
拆出来机箱外面测试

网友:
拆机在重新组装一次就可以了

网友:
就怕万一拆了,反而完全不开机啊。

网友:
你只说不自检,别的你不查查?

网友:
.....拆开重新装都怕不开机。就算现在被你弄正常了,以后也用不了多久。。。。搞维修的就不要怕。。。。。。

网友:
内存松了,接触不好也不开机,最好把内存的金手指和插槽清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