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我这个显示器换个电源板能行不?

楼主(2013-11-11):
我不是专业搞维修的。以前在公司搞网络,现在开了个小店,维修技术不行!
前两天收了个17寸的清华紫光的液晶显示器,没有型号,后边铭牌却标的分辨率1024*768。
该显示器液晶面板型号为:M170EG01,百度结果是友达17寸,4灯,分辨率1280*1024。驱动板型号为:B.NTA91B 8373。但这台显示器的高压板却只有2小灯输出。
测量过程:只接接电源板测量输出电压,最高到11.6V,不到12V。接上驱动板和控制板,控制板指示灯不亮,power无反应。测量驱动板输入电压和输出到高压板的电压,均不到5V。

问题一、这样的情况是否能够说明问题出在电源板上?我是否可以通过更换电源板维修好这台显示器?
问题二、帮忙估计一下,这个17寸的液晶分辨率为什么会标1024*768,是因为他省略了两个灯吗?还是因为驱动板的问题?我拿到手就不能用,也不知道是不是分辨率最大只能到1024*768。
问题三、这个液晶屏是4灯的,我能不能更换成4灯的高压板?原来的会不会更改了液晶屏的灯管输入方式,更改线路把4灯并联成两灯?

网友:
兄弟无法给你定位

网友:
用通用板改就可以了

网友:
问题一、这样的情况是否能够说明问题出在电源板上?我是否可以通过更换电源板维修好这台显示器?
——只能说很可能是电源板问题,先换了再测其他部件吧。

问题二、帮忙估计一下,这个17寸的液晶分辨率为什么会标1024*768,是因为他省略了两个灯吗?还是因为驱动板的问题?我拿到手就不能用,也不知道是不是分辨率最大只能到1024*768
——估计你是遇到山寨机了。灯管数和分辨率没关系,就不要纠结到底是多少分辨率了。

问题三、这个液晶屏是4灯的,我能不能更换成4灯的高压板?原来的会不会更改了液晶屏的灯管输入方式,更改线路把4灯并联成两灯?
——可以用四灯高压板。原来可能是省掉了两个灯管,没连上去。

网友:
山寨显示器的满天飞,满地跑。
能山寨液晶屏的,我还没见过。

哈,只是山寨个外壳而已,您说的是屏。

网友:
l亮度正常就行了

网友:
电源板是否坏,要看接上负载时的电压情况,有时11V也可能带得起高压板,如果连高压板电压变化了很大那才是电源问题(低于10V),好象你这个是个组装的山寨显示器,是用的通用驱动板,分辨率设置要看你的驱动板上有没有设分辨率的跳线组合,一般这组跳线有七组左右,跳到不同的位置组合代表不同的分辨率,你可以找到驱动板型号网上搜一下分辨率跳线设置,跳成1280*1024那个组合就可以了。你的屏就是四根灯管,我还没见过有灯管串联的呢,只是你的肯定是有人修过,没有四灯管的高压板,发现用两个灯管也能用,就用了两个灯管的高压板代换而已,所以完全可以用四灯管的高压板换上。

网友:
驱动板不会输出电压给高压板,只会传输开机信号和亮度调节信号给高压板。连上驱动板和高压板时测一下电源板的两组输出,如果明显低于5V/12V,很有可能电源板有问题,换掉电源板上的电解电容,你这种情况,特别要注意高压部分的电源芯片持续供电电路,有一个二极管、低值电阻和一个电容,经常这个电容不好,容易带不起负载。

网友:
电源板是好的

网友:
电源板负载不够,11.6跟换12v输出电容。5v正常吗?

网友:
你这个很纠结,驱动板输出到高压板本来就只有3-5v ,是个ON信号来的

网友:
你这个显示器 应该是个冒牌货 直接用通用的板子改 没的问题

网友:
你描述的情况,改个驱动板应该可以的!

网友:
查一下屏的资料,通用板应该可以搞定的

网友:
怀疑电源板问题,至少也上一张电源板,驱动板的图片吧,我们只看到高压板的图片。另外,要看你的驱动板是通用驱动板吗?如果是,只有12V就可以了,如果不是,那要12V和5V。估计是别人修过改装的。我只是估计,因为没有看到详细。

网友:
你这个显示器是个冒牌货 修过很多台了  。只要灯管没问题 换成4口高压条还好点 亮度才够  这种显示器基本都是1024X768

网友:
你这个是山寨显示器,电压低一点应该没有问题的。灯管只要不坏,可以改成4灯的,不过我估计有2根有问题,应该维修过了,把4灯改成2灯了。

网友:
你这个很难说哦。均不到5V到底是多少V,4.8,4.9V,还要测开关三极管是不是正常的。原来接两灯,可能是有灯管坏了,上一个人没有换直接就改双灯的了。你是新手可能也换不了灯管。有可能是驱动板坏了,也有可能是电源板坏了,这个还要详细的数据来支持判断。

网友:
拍了驱动板和电源板。驱动板型号是:B.NTA91B 8373,驱动板没有找到调节分辨率的跳线,没有找到刷新分辨率的usb接口。

网友:
这是通用板做的山寨机,,,质量很差,,,

网友:
配件还没有,刚才在淘宝上才发的,还有好几天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