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NF61S MICRO AM2 SE关机不断电 求救中

楼主(2013-11-11):
手里有一块映泰的主板  AMD的  可以正常开机而且点的亮的  复位正常  就是关机不断电  IO加焊过  BIOS刷过  单桥的也加过    故障依旧  求各位给点想法   还有说清楚点  我是零基础的小白

网友:
多数情况是桥坏了 换桥试一下

网友:
不行再换IO

网友:
这种单桥的  应该会贵吧  作为一个学徒  碰到桥问题  就压力山大啊

网友A:
关机不断电,参考amd单桥关机时序,一步一步来

网友B:
这种问题很难说,小件问题的概率很大

网友C:
不断电是说关掉后会自动开还是说关了后风扇会一直转,自动开的话就先换个IO吧,如果说风扇一直转先查一下风扇供电哪来的,应该是有个电压串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断电是说关掉后会自动开还是说关了后风扇会一直转,自动开的话就先换个IO吧,如果说风扇一直转先查一下风 ...

是整版不断电额   目前正在按时序慢慢排查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机不断电,参考amd单桥关机时序,一步一步来

恩  在讯维上下了个图纸慢慢排查中  就是费时间   估计一天都修不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问题很难说,小件问题的概率很大

小小白   表示不好搞    这东西

网友:
关机后看  什么电压没下来,一般都是 管理时序的 芝麻三极管问题。 按照关机时序 测量

网友:
今天才修到一块和你一样故障的板子  关机不断电  可我的那个就简单多了  写个BIOS就好了  也许是我运气好吧   小得瑟一下

网友:
NV关机关不死的,查CPU供电、总线供电的开启信号和及电源好信号是否为低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