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数硬盘做不进系统

楼主(2013-11-11):
WD1600aajs硬盘换了几台机器都做不进系统,不管是GHOST还是安装版,复制完系统文件后重启就出现文件丢失或蓝屏,但可以格式化以及复制文件。用MHDD扫描无任何瑕疵和坏道,已经用wdr3.0带P表超级格式化一次,但状况依旧。请教各位大虾这个硬盘应该怎么修理??

网友:
用MHDD检测时硬盘有红点和绿点吗 多吗多的话硬盘就是坏了

网友:
MHDD扫描没有任何瑕疵和坏道。真奇怪!!
有没有高手知道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可能是固件有问题,你看看你那个model号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固件有问题,你看看你那个model号是多少

WD1600AAJS-08L7A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