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31 从开机无显到进系统掉电 ?

楼主(2013-11-11):
一台HP 431 I3独显,开机无显示,电流到1.2无跳变,键盘大写灯闪烁,拆机刷BIOS后,亮机 ,但是刚进系统就掉电,也就一分钟的时间,拆掉硬盘进BIOS,一会也掉电。系统信息显示刷的这个BIOS是CQ43的F02版本。
听说可能是BIOS版本的问题,谁有这个BIOS啊,麻烦发我邮箱22206015@qq.com,先谢谢啦。

补充内容 (2013-11-25 10:58):
这个最后解决了,还是BIOS的问题,从淘宝上面找人定制的BIOS,过程也是比较复杂,搞了10多遍才好,不说那一家了,避免广告之嫌,总之还是BIOS的问题,论坛上面所有BIOS都不行,这个BIOS不通用,就是同一版号也不通用

网友:
HP的机型可以直接到官网下载刷

网友A:
就在论坛里面找啊

网友:
I3 有款CPU容易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在论坛里面找啊

论坛里面找了几个了,都不行,有的不亮,有的掉电

网友:
把这一套好的BIOS发上来,供大家参考。

CQ43-102TX CHICAGO_CP_HPC一套.rar

网友(2015-01-14):
感谢分享i我也正好修到这个机器
刷了几个了
现在从不能开机修到能开机了
1分钟之内就掉了
刷下你的看看

网友:
还是不行啊
纠结了

网友(2015-02-27):
我的是拆掉R130电阻亮了但是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