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主板卡LOGO 邪了

楼主(2013-11-11):
      前一两天客户送来一块主板,富士康G41开机老是卡LOGO,测量各处电压都正常,最开始放电后就好了,用个一天,又拿过来了,说还是那毛病。我插电上机试了一下,他也不死机,也能用"Ctrl+Alt+Del"重启。有时候还能进去一次。我换过硬盘,内存,刷过主板BIOS,都不起作用,所以发帖求救大虾们帮帮忙。

网友:
网卡 声卡,裸点看看

网友:
网卡声卡太难搞了 不好焊 有没有可能是南桥的事啊,我正好有那机器可以焊的试试

网友:
网卡声卡也有可能

网友:
去掉所有外设!不行就加焊南桥

网友:
屏蔽内置网卡,用独立网卡

网友A:
键盘、鼠标有没换过。

网友:
换硬盘数据线 与电源线,卡在开机画面是硬盘不过

网友B:
楼主先把所有的外设拔了试试

网友:
内存的负载供电查了没有 !!负载供电如果不正常的话就会挡LOGO

网友:
看一下usb供电

网友:
查下外设工作是否正常,也可以加焊下南桥。

网友C:
卡LOGO后,你按下TAB,看到了那一步停下。

网友:
谢谢大家的回复 班子好了 BIOS的事 之前刷的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南桥比网卡声卡还好焊我没有看错吧

我这个板子声卡网卡被挡住了 焊桥还是简单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先把所有的外设拔了试试

外设都去了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卡LOGO后,你按下TAB,看到了那一步停下。

按完没动静 按ESC会走一步就卡哪儿了

网友:
我这有个显示器白屏 上面有一个10条腿的件坏了 就知道是EZ BF中间一个不知道是啥大家知道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键盘、鼠标有没换过。

这些没换过 因为我们老是装系统 键盘鼠标老用 就没考虑

网友:
跟客户说该换新机了··

网友:
富士康的这种板,问题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