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25

楼主(2013-11-11):
今天接了一个三星R425的本  暗屏   是LED得  怎么修啊

网友:
主板要是没问题 哪就直接换屏吧

网友:
如果显卡没问题  可以尝试看看屏的定义,我上次是把亮度调节和背光开启两个脚连在一起就可以亮起来了

网友:
谢谢大家的帮组     我修好了  主板断线了   没有主供电

网友(2017-06-21):
在哪啊 发上来分享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