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大电容只有几伏的电压

楼主(2013-11-11):
昨天接了一台LG显示器,插电无任何反应,拆开发现5V 12V 电容全都鼓了,心想这下又等着收钱了,立马换上试机,还是无任何反应,好吧,拆开测吧,奇葩了,发现大电容只有6v,还在跳变,测量发现开关控制器附近的稳压管短路了,拆下测量管是好的,没图纸,不知怎么下手了,大神吱吱招啊

网友:
这个管短路了,

网友:
大电容电压不对,应该先测量整流桥以及前面的元器件,更换整流桥。先不要管后极,

网友:
查高压供电和5v 12v之间有个转换管

网友:
大电容电压不对应该 为270到300V,查整流桥前,注意安全哦

网友:
这个稳压管拆了就什么电压都有了,装上大电容的都没了,纳闷中

网友:
整流桥检查了吗?

网友:
把大电容也换了试下

网友:
同意楼上的  ,先把大电容拆掉,测量整流桥看看 有正常输出不?有的话把大电容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