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 进行连接路由器密钥要求输入两次,一直报错,求解

楼主(2013-11-11):
in7  进行连接路由器密钥要求输入两次,一直报错,求解

网友:
无线密码百分百正确,只是输入两次?是不是无线有什么设置不对的地方?无计可施了,求高人指点

网友:
键盘 测试正常吗

网友A:
键盘百分百正常,百分百。因为密码输入都是可以看到的。没问题,就是怀疑设置问题,客户女孩,不让重做系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键盘百分百正常,百分百。因为密码输入都是可以看到的。没问题,就是怀疑设置问题,客户女孩,不让重做系 ...

那咱就换一个测机硬盘装一个不就知道真相了

网友:
测机硬盘装一个不就知道真相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咱就换一个测机硬盘装一个不就知道真相了

成功过一次,是我把网络添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成功过一次,是我把网络添加的,

测试硬盘成了还是就成了一次  装系统有没有解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咱就换一个测机硬盘装一个不就知道真相了

系统都不能重装,,还让你拆机~··你有没有用脑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系统都不能重装,,还让你拆机~··你有没有用脑子~!

你有没有脑子 用测试硬盘就在后面打开就行了 谁说的一定拆机?

网友D:
假如用另一台笔记本连接只要输一次就可以了,哪证明路由器没有问题,装个360安全卫士杀毒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假如用另一台笔记本连接只要输一次就可以了,哪证明路由器没有问题,装个360安全卫士杀毒吧。

百分百路由器没有问题,我也不是新手

网友E:
本来in7  进行连接路由器密钥就是要求输入两次.如果前后两次输入不一样.就一直报错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本来in7  进行连接路由器密钥就是要求输入两次.如果前后两次输入不一样.就一直报错

输入的肯定一样

网友:
那只有系统了.不让装系统就叫她插网线上.连装系统钱也节约了

网友:
输入切换到美式键盘,新建一个文本文档,输入密码,复制粘贴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