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在修一台仁宝版号LA-2641P

楼主(2013-11-11):
求高人分析分析PQ61第二脚ACOFF##这个信号!在上电池和不上电池的情况下,是高还是低?目前此板没上电池这个信号ACOFF##为高3.3!B+电压是在这里产生的???B+没电.

网友:
ACOFF在不上电池的情况下应该是个低电平,现在是ACOFF是3.3  PQ61导通到地 PQ58G极为低电平不导通,就不能分压,PQ57 的G极和S 极电压相同,场管不导通,所以B+为低电平……重点去查下ACOFF这一路!本人新手所述仅供参考。

网友:
应该是隔离都不过吧

网友:
正常情况的话
ACOFF是低电平B点才会有电的。

网友:
追ACOFF,查出原因,正常情况下它应该是底!

网友:
单用电池为高,插上适配器,或者带着电池为低,你这个情况应该是充电芯片的问题,没发出acin,ec没检测到适配器,所以发出高电平的acoff

网友:
ACOFF## 是交流电关闭 一个#表示低电平有效 两个##就是高电平有效吧   那意思是高电平 交流电关闭呗。。   所以你ACOFF##为3.3V, B+没电过去是正常的。你追ACOFF##吧

网友:
拉个电压试过吗

网友:
你可以 B加那里飞一个电压试试呢;

网友:
不用电源适配器的时候这个电压为高,估计你这主板后级有问题,保护了.

网友:
一般是低电平才能正常

网友:
ACOF 不是问题根源,楼主查下B+是否是短路

网友:
不错不错  很好 谢谢你们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