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一个问题,联想L-I946F主板

楼主(2013-11-11):
现在主板开机复位灯常亮,CPU没有供电,测得CPU电源控制芯片ADP3198第一脚EN电压是1.16V。第二脚PWRGD电压为0.03V,不正常啊,请问怎么维修呢

网友:
查下供电场馆

网友:
场馆正常

网友:
是不是确定电源管理芯片坏了呢

网友:
CPU没供电,查三要素,1Vcc  2Vid  3EN。EN电压是1.16V,是正常的,查VID组合。。如都正常的话换芯片,”第二脚PWRGD电压为0.03V“  当芯片正常工作了就有电压了,他是输出信号,

网友:
VCC VID都是这个芯片脚上面的吗,对应的去测量对吗,如果正常的话就换芯片是这个意思吗.我现在测得此芯片的VCC4.97V。VID组合是1.16V

网友A:
查5楼说的条件具备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查5楼说的条件具备了吗

查了,此芯片VCC 4.97V,VID 1.16V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查了,此芯片VCC 4.97V,VID 1.16V

vcc  4.94是正常的   vid应该有  高低电平的组合  跟据vid组合查芯片的图纸看cpu供电应该是几伏电压输出  前几天我修这个板子是不忍硬盘   最后市换时钟芯片修好的SATACLKC_LR 27
SATACLKT_LR这2个信号不正常导致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vcc  4.94是正常的   vid应该有  高低电平的组合  跟据vid组合查芯片的图纸看cpu供电应该是几伏电压输出  ...

朋友,我现在是CPU供电OV,我是想问如果我现在测试的电压是对的,那么我这个电源管理芯片是不是就确定坏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朋友,我现在是CPU供电OV,我是想问如果我现在测试的电压是对的,那么我这个电源管理芯片是不是就确定坏了 ...

可以折磨认为

网友B:
行,多谢指教,想办法搞一个这个芯片,然后重新换上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行,多谢指教,想办法搞一个这个芯片,然后重新换上试试

cpu供电正常后才有这个PWRGD信号的

网友C:
只要测量到VID电压有高有低,就可以认为VID组合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供电正常后才有这个PWRGD信号的

我现在CPU没有供电啊,场馆,电容都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要测量到VID电压有高有低,就可以认为VID组合正常

我测得VID上面一排是1.16V,下面都是0V,具体看图片

网友:
没人知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