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00D-63B显示缺色

楼主(2013-11-11):
接到手开机正常就是不定时关机 拆机做散热 好了很多 但是有时也掉电 就加焊了显卡 试机感觉就缺色了 重新做了一遍还是一样 屏线 屏都看了 大家帮忙是不是显卡芯片坏了呀  ATI 216-0728018  手头没有新的

网友:
坐等高手,决不误导……

网友:
显卡芯片坏啦 掉电CPU供电的问题

网友:
缺色 最后是先把显卡重做一下,     会不会是显示屏的问题

网友:
显卡都重新做过的

网友:
换个屏和屏线线试试   另外打下 屏接口的几对信号  还有外界怎么样子没说啊

网友:
屏线 屏先排除

网友:
修好请告知一下

网友:
换U了没有啊,换个试试

网友:
最大可能是屏线,重点检查。

网友:
把显卡拆下来重新植球重做试试,不行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显示缺色是显卡的原因 但是掉电还没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