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波主板mac68tm rev:2.0有复位不跑码

楼主(2013-11-11):
捷波主板mac68tm rev:2.0有复位不跑码,各供电电压正常,干过桥跟U座,刷过bios,去掉过声卡,加焊过CPU电源管理芯片,可故障依旧,请各位大哥指点下哈

网友:
不跑码的原因很多,首先测试各相邻设备的总线是否短路或断路,再测各设备是否都收到了时钟信号,且波形正常,接着再查各设备的复位信号是否正常,记住,每个设备都要仔仔细细地查供电、时钟及复位,切不可认为有CPURST就认为以上三大要素正常,防止有些杂牌板偷工减料,即使某些设备不正常也会有CPURST

网友A:
南桥信号查查

网友B:
被你修出癌证了,不要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被你修出癌证了,不要修了

该还没挂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桥信号查查

不好查哟,貌似是哪儿的通病

网友(2015-07-23):
这个有没有BIOS

网友C(2017-04-08):
bios可否发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bios可否发一下

http://www.chinafix.com/search.p ... =yes&kw=mac68tm论坛暂时没有这个bios资料

网友:
初学阶段,学习中